[AVR单片机] 请教 HOT 大叔的 头文件

楼主(2010-08-10):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BIT00: 1;
  unsigned BIT01: 1;
  unsigned BIT02: 1;
  unsigned BIT03: 1;
  unsigned BIT04: 1;
  unsigned BIT05: 1;
  unsigned BIT06: 1;
  unsigned BIT07: 1;
  unsigned BIT08: 1;
  unsigned BIT09: 1;
  unsigned BIT10: 1;
  unsigned BIT11: 1;
  unsigned BIT12: 1;
  unsigned BIT13: 1;
  unsigned BIT14: 1;
  unsigned BIT15: 1;
  unsigned BIT16: 1;
  unsigned BIT17: 1;
  unsigned BIT18: 1;
  unsigned BIT19: 1;
  unsigned BIT20: 1;
  unsigned BIT21: 1;
  unsigned BIT22: 1;
  unsigned BIT23: 1;
}xdata MCUBIT24;//定义一个只能按24位域寻址的新变量类型

KEIL  报错 语法 错误  BIT10  以下 错误

楼主:
XX.H(45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0x0400'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BIT00: 1;
  unsigned BIT01: 1;
//.................
}MCUBIT24;//定义一个只能按24位域寻址的新变量类型

改成这样试试

可能有些编译器值支持8*N位的位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