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ARM2300在DebugInFLASH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我用ARM2300(LPC2378)调试贵公司随机提供的例子:UART0\UART0_FDR时,选择了“DebugInFLASH调试”,且可以单步执行,可是单步到target.c文件中的:    if ( PLLSTAT & (1 << 25) )
     {
        PLLCON = 1;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单步到这一语句后就不行了,调试会自动全速运行

     }
如果此时暂停全速运行,H-JTAG报告错误;必须要断电才可重新进入调试。

请版主帮忙解释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下LPC2378的数据手册,其中提到了有关锁相环的操作。在写馈送序列0xaa, 0x55时,尽量关中断,并且在连续的时间内完成,不允许中断。否则可能影响锁相环的正常工作。

    建议你在执行targetInit()的函数时,直接全速运行跳过。

楼主:
经过测试,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在“InitStack”里单步没问题,也按照版主所说:执行TargetResetInit()的函数时,直接全速运行跳过,但跳不过(出现Can't restart target警告);
如果在上电后直接按全速运行,则一秒钟后运行指示还是停留在:“LDR     PC, ResetAddr”处;暂停运行,再次全速运行,同样出现:Can't restart target警告。
另请问:上电后只运行了“ InitStack”部分,应该不会有中断被允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