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级别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0-08-10):
大约2mv 的直流信号,我想用lm358放大,一级放大40倍,2级放大60倍,是否可行?

网友A:
不可行。
LM358是比较“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已经可以把你的输入信号“淹没”,温漂也比较大。
至少要用OP-07,精度要求高的话,需要用斩波自稳零运放。

楼主:
op-07要双运放的,那个型号的芯片可以完全管脚兼容的,精度又比lm358好的?

网友B:
可以用三极管做这样的放大吗

网友C:
三极管一般用来放大交流信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C:
6楼签名好牛叉,maychang大叔的 技术够咱们后辈追赶几年的!
358的失调电压,在5V时候都能达到7mV,比信号大好多,呵呵,2mV的信号,至少要选择失调电压是几uV的!

网友E:
6楼签名好牛叉,maychang大叔的 技术够咱们后辈追赶几年的!
358的失调电压,在5V时候都能达到7mV,比信号大好多,呵呵,2mV的信号,至少要选择失调电压是几uV的! ...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OP07也不能用.失调电压极uv的不好找吧?
不能调整失调电压?

网友F:
现在大部分运放都不在设置失调电压调整端,即使你现在调整好失调了,但换个环境,温度的情况呢?你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用一下OP07,精度要求高的话用斩波稳零的运放吧!

网友G:
失调电压在uV级别的运放品牌确实不多,而圣邦微电子目前已经做到了20uV的失调电压,0.02uV/°C的温漂,能做到这个级别的也只有几家,楼主留个邮箱,我发给你规格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