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E2000仿真器能不能仿真PIC16F726?

楼主(2010-08-10):
我有台ICE2000仿真器,有一张PCM16XQ1的接口卡,但不能对PIC16F726芯片进行仿真,请问应该用哪个型号的接口卡来用?谢谢,,,

网友A:
目前还没有对应的PCM卡

楼主:
如果仿真PIC16F726的芯片用什么仿真器最好,而且最便宜?ICD2这个不行经常单步走是出错的,,我试了两台都一样,,,,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B:
ICD2这个不行经常单步走是出错的???

好象不会啊.你是用C编程吗?

有发现开优化的时候,会跑到其它地方.

用汇编码,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