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我迷茫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0-08-10):
我手头上有一块at102tn03 10.2寸的液晶屏,它的led背光输入电压典型值是9.3v,电流是200ma.手上还有一块驱动板,驱动板的输入电压是12v,输出电压接lcd的背光led输入线上。因为驱动板没有原理图,出了个问题我很迷惑:当我不接lcd,只将驱动板接12v输入,用万用表测得输出电压为5v,但是当我把lcd接上时,再用万用表测输出端,又变成了正常的9.3v。驱动板里有一些稳压芯片,当接上lcd时,输入端从5v变化到12v,接lcd的输出端都是9点几伏。
大神们帮我解释一下吧,小弟很迷惑~~~~~

楼主:
汗,系统默认了20分,偶只有15分。。。

网友A:
有这样的电路:检测负载电流,如果负载电流极小,则认为没有接上负载,电源(往往是开关电源)降低输出,处于待机状态,但仍有较小的电压输出(没有输出电压就无法检测电流了)。检测到够大的电流,认为负载已经接好,输出额定电压。
这是智能型的电源,比较高级的技术。有些为溴钨灯供电的电子变压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汗,系统默认了20分,偶只有15分。。。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积分而是悬赏分,二者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从来没听过,又长见识了~~~~,谢谢您哈~
是不是这种比较高级的电源技术需要一些好的芯片啊,我在板子上依稀看到了一个lsp3131的芯片,下了它的文档后,发现确实功能挺强大的~~

楼主:
4# chunyang 哈哈,谢谢 版主~~我以前经常逛21ic,但是在上面发帖还是第二次~~。以后就知道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这么试了一下:
把驱动板的输入端接在直流稳压电源上,输出端接在lcd上,用万用表观察接lcd时板子的输出电压。同时让直流稳压电源从0开始慢慢加,开始lcd当然都是不亮的,此时输出的电压一直在4v以下,当输入电压调到5v左右时,输出电压瞬间调到9.3v,直到输入电压调到12v,输出电压一直很稳定。应该就是您所说的电流检测控制额定输出电压的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