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uc710支持多线程吗

楼主(2010-08-10):
我用一个简单的多线程例子用arm-elf-gcc 编译,出了很多问题。想问问710 的uClinu支持多线程吗?

楼主:
这是我的Makefile
.SUFFIXES : .x .o .c .s

ROOT = /usr/local/arm_tools

LIB = $(ROOT)/lib/gcc-lib/arm-elf/3.0

LIB1 =$(ROOT)/arm-elf/lib

INC :=$(ROOT)/arm-elf/inc

CC=arm-elf-gcc -I$(INC) -Wl,-elf2flt

WEC_LDFLAGS=-L$(LIB) -L$(LIB1)

TARGET = pthread

SRCS := pthread.c

LIBS= -lc -lgcc -lc -lpthread

all:

        $(CC) $(WEC_LDFLAGS) $(SRCS) -o $(TARGET) $(LIBS)

        cp $(TARGET) /nfsroot/romdisk/testplay

        #genromfs -f romfs.img -d ../../../romdisk/

clean:

        rm -f *.o

        rm -f *.x

        rm -f *.flat

        rm -f *.map

        rm -f temp

        rm -f *.img

        rm -f $(TARGET)

        rm -f *.gdb
        rm -f *.elf
        rm -f *.elf2flt

网友A:
710uClinux 是支持多线程的。但是需要自己定义它每个线程栈空间大小,因为ARM7没有MMU。

网友B:
肯定是支持多线程的,不知道楼主要用它来干嘛

网友C:
楼主要用它来做什么用途,肯定是支持多线程的

网友D:
出什么错误list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