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90P710内核烧写UART2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将UART0-UART2的驱动都选上了,编译之后正确,用程序测试UART0和UART1都正常,测试UART2发现接收不到数据,在uClinux下打开UART2是正常的,可以获得文件描述符,但是串口收发数据都不正常,测试发现,板子上电后3个串口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内核linux.bin运行之后,UART2的电压就和UART0以及UART1不一样了,RXD2的电压变为0,怀疑是内核配置的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够帮助一下,项目比较急,都搞了好几天了,快急死了!谢谢!

网友A:
非要用UART2接收数据?

网友B:
应该是内核配置问题,你得把问题说得再明白一点,我次才能找到具体的问题

网友C:
你先去证实一下你的怀疑,把内核配置改一改

网友D:
首先确定跳线正确吗?如果正确应该工作是正常的!不行再dump 一下 GPIO registers,看multi-function pin设定正确不

网友E:
我看了下字符设备里面,内核貌似只支持uart0和uart1 如果要想添加uart2的话,只有自己仿照它串口写一个驱动了。你可以试试usb转串口。

网友F:
估计是内核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