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AD/DA芯片怎么使用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11):
呵呆呵找个中文的说明书,,没中文就用翻译,善于搜索,,自己动手丰衣粥吃;P

网友:
这有中文资料http://www.**/soft/softdown.asp?softid=48105,很容易的,就是那个IIC总线麻烦点!!!里面的内部结构可以参考ADC0804和DAC0832

网友B:
这个是IIC总线协议的芯片,DA转换时,数据是从串行数据线SDA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