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131 发热 在线等

楼主(2010-08-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判断,可以现将IO都设置为输入后ISP,若还发热,可能是LDO等电路问题,否则是输出IO的问题。
总之,不在现场很难判断。

楼主:
问题已解决,忘了说了, 是芯片内部Vbat与地 短路造成的。

网友B:
哦,这样啊,这种问题出在哪好难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