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Otg 的ID脚信号能否通过GPIO来控制?

楼主(2010-08-10):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目前使用的是Luminary的9B96组成的一个系统。由于特殊原因,需要仅仅使用USB A型座子,但是想要实现OTG的功能。能否用如下的方法实现:

将ID脚连接到一个GPIO。另外程序仍然是OTG的程序。只是做主的时候,将ID脚拉低,做从的时候,将GPIO转成输入。什么时候要转换角色,通过按键或则菜单选择。

请问这样做是否可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这么做。
有个疑问:USB A型座子 有ID引脚吗?

楼主:
确实如楼上所说,标准USB A型是没有ID脚的,所以才想刻意的用GPIO来控制啊。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如果不是用OTG的协议栈,仅仅只是通过变量判断来初始化成host或Device。最终试验是可以这么做。但是角色转换的时候必须将芯片软件复位一次。简单的修改寄存器达不到切换的效果。
唉。。。

网友B(2013-09-23):
还有个问题是,直接两个管脚的相接是否会出现电流太大烧坏管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