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river 冲突

楼主(2010-08-10):
反正就是装不上。

网友A:
老大,你说的详细点啊

楼主:
我有一个USB的驱动安装时总是会说无法找到相应的文件而无法安装,但我在另一台机子上却可以。或者把这台机子重装系统之后也就可以了。这是不是一个USB冲突的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装了好多的USB驱动?而且还有些是相同芯片的?

网友A:
用的芯片是?

楼主:
EZ-usb FX Cy7c64613.
如果是冲突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你是不是装了好多的USB驱动?而且还有些是相同芯片的?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现在不想再一次重装系统,而且那些USB驱动都是有用的。

网友C:
USB驱动一个合适的就行了。装你配机器时人家给的主板驱动上的那个USB驱动

楼主:
这个驱动是一个朋友写的. 工作时要用的.

楼主:
而且原有的驱动卸载之后都不能再安装。只有用系统还原才能使原有的被卸载的驱动才可用

网友D:
估计是Inf文件夹下存在相关设备ID可安装的驱动inf干扰,安装时可先把inf文件夹下含有相关ID的inf删除再进行安装试试!

楼主:
基于Cy7c64613的才有问题,其他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E:
1、在 windows\inf 中搜索包含你的驱动的 inf 文件,删除该 inf 及 pnf 文件
2、删除所有的该 usb 驱动程序安装在windows中的文件
3、删除注册表中 "我的电脑\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 中 USB 下的 PnP 信息,如果是 U 盘的话需要删除 USBSTOR 下的 PnP 信息
4、重新启动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