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

楼主(2010-08-10):
到底哪个稳定?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哪个更稳定这个是不一定的,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一般来说,使用芯片的内部参考电压即可

楼主:
那在A/D转换电路中,特别是使用单片机内部A/D,为什么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比较好?

网友A:
选用参考电压的基本要求就是电压值稳定且电压值合适,如果满足这2个要求那内部或外部参考电压均可选用

楼主:
它也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相比较有什么优势?

网友A:
通常我们说选用外部参考电压比较好,是因为有些IC内部的AD参考电压会受到IC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等的影响,稳定性较外部参考电压稍差

网友B:
那么说5V的单片机工作电压都不稳定?

网友A:
很多单片机用的参考电压都是电源电压,这个是最不稳定的

网友C:
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一般就是芯片的工作电压,而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一般都会有文波,因为这个跟芯片所控制的外围电路有直接关系。同时控制的负载越多,控制电流越大,开关频率高,这些都会导致文波大,而这也将导致AD采集值的误差稍大。而采用外部参考电压的话,那么这个文波大部分只是有外部的参考电压影响而已。所以理论上一般外部参考电压会比内部参考电压稍微稳定。但是内部参考电压的话,也可以通过修改电路来提高稳定性。一般就是增加二极管隔离,分开用电容滤波。

网友D:
基准稳定不代表产品就一定稳定,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B:
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E:
其实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