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2440开发板内核移植笔记

楼主(2010-08-11):
希望这篇**,能为那些正在学习Linux内核移植的朋友提供参考。
本文转引自 飞凌嵌入式 FL2440技术交流专区 www.witech.com.cn
感谢作者japleak的无私奉献。
参考:http://bbs.witech.com.cn/thread-468-1-1.html
宿主机:Redhat Linux AS4
目标机:s3c2440
交叉编译器:arm-linux-gcc-3.4.1
交叉编译器路径:/usr/local/arm/3.4.1
要移植的内核版本:linux-2.6.33
文件系统类型: yaffs2 (目前使用光盘中linux-2.6.28的文件系统touch.yaffs
笔记作者:japleak

1、
下载内核linux-2.6.33.tar.gz(http://www.kernel.org/pub/linux/kernel/v2.6/linux-2.6.33.tar.gz
中可以找到),然后还需要下载yaffs2文件系统,目的是为了给内核打补丁。下载地址为:http://www.aleph1.co.uk/cgi-bin/viewcvs.cgi/yaffs2.tar.gz?view=tar (此步骤很重要,如果yaffs2不正确,可能引起无**常编译通过)
2、
将下载的文件存放在/usr/src/中。
3、
分别解压缩:
[root@WEB188 src]# tar xzf linux-2.6.33.tar.gz
[root@WEB188 src]# tar xzf yaffs2.tar.gz
4、
为内核增加yaffs2补丁
[root@WEB188 src]# cd yaffs2
[root@WEB188 yaffs2]# ./patch-ker.sh c ../linux-2.6.33/
Updating ../linux-2.6.33//fs/Kconfig
Updating ../linux-2.6.33//fs/Makefile
5、
修改机器码。进入内核目录,修改机器码跟bootloader的机器码一致(FL2440193
[root@WEB188 yaffs2]# cd ../linux-2.6.33
[root@WEB188 linux-2.6.33]#vi arch/arm/tools/mach-types
首先删除以下行:
s3c2410
ARCH_S3C2410
S3C2410

然后将以下行:
s3c2440
ARCH_S3C2440
S3C2440

修改为:
s3c2440
ARCH_S3C2440
S3C2440

6、
指定目标板machine、编译器和编译器路径。修改Makefile文件,注意将CROSS_COMPILE对应到你系统中交叉编译器地址
[root@WEB188 yaffs2]# vi Makefile
将两行:
ARCH
?= $(SUBARCH)

CROSS_COMPILE
?=

修改为以下两行: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

7、
增加devfs文件管理器的支持。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fs/Kconfig
找到以下行:
menu "Pseudo filesystems"
在此行后面增加以下内容:
config DEVFS_FS

bool "/dev file system support (OBSOLETE)"

default y

config DEVFS_MOUNT
bool "Automatically mount at boot"
default y
depends on DEVFS_FS
8、
修改晶振频率( 可解决打印信息乱码问题 )。修改文件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将如下行:
s3c24xx_init_clocks(16934400);
修改为:
s3c24xx_init_clocks(12000000);
9、
修改MTD分区。打开文件arch/arm/plat-s3c24xx/common-smdk.c,此处注意两个地方:一、必须跟bootloader分区一样,二、文件系统fs_yaffs必须在第4个分区,即索引号为3。其他一些分区信息可以不要,如下: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arch/arm/plat-s3c24xx/common-smdk.c
找到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smdk_default_nand_part[]的结构体,将内容修改为:

[0] = {

.name
= "boot",

.size
= 0x00020000,

.offset = 0

},

[1] = {

.name
= "bootParam",

.size
= 0x00060000,

.offset = 0x00020000,

},

[2] = {

.name
= "Kernel",

.size
= 0x00300000,

.offset = 0x00500000,

},

[3] = {

.name
= "fs_yaffs",

.size
= 0x03c00000,

.offset = 0x00800000,

},

[4] = {

.name
= "eboot",

.size
= 0x00080000,

.offset = 0x04400000,

},

[5] = {

.name
= "WINCE",

.size
= 0x03b80000,

.offset = 0x04480000,

}

10、
关闭ECC校验。修改文件drivers/mtd/nand/s3c2410.c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drivers/mtd/nand/s3c2410.c
将以下行:
chip->ecc.mode
= NAND_ECC_SOFT;

修改为:
chip->ecc.mode
= NAND_ECC_NONE;

楼主:
11、        修改nandflash驱动,支持K9F1G08的nandflash。文件为:drivers/mtd/nand/nand_bbt.c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drivers/mtd/nand/nand_bbt.c
将以下两个部分进行修改
static struct nand_bbt_descr largepage_memorybased = {
        .options = 0,
        .offs = 0,
        .len = 1, //原始值为2,改成1
        .pattern = scan_ff_pattern
};
static struct nand_bbt_descr largepage_flashbased = {
        .options = NAND_BBT_SCAN2NDPAGE,
        .offs = 0,
        .len = 2, //原始值为2,改成1
        .pattern = scan_ff_pattern
};
12、        把s3c2410的默认配置写入config文件(有的yaffs2可能会出错)。
[root@WEB188 linux-2.6.33]# make s3c2410_def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HOSTCC  scripts/basic/docproc
  HOSTCC  scripts/basic/hash
  HOSTCC  scripts/kconfig/conf.o
  HOSTCC  scripts/kconfig/kxgettext.o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tab.c
  SHIPPED scripts/kconfig/lex.zconf.c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hash.c
  HOSTCC  scripts/kconfig/zconf.tab.o
  HOSTLD  scripts/kconfig/conf
fs/yaffs2/Kconfig:179: unknown option "boot"
make[1]: *** [s3c2410_defconfig] 错误 1
make: *** [s3c2410_defconfig] 错误 2
13、        以上出现错误,主要是补丁造成,修改fs/yaffs2/Kconfig的179行,将boot改成bool,即改成如下:
bool "Disable yaffs2 block refreshing"
[root@WEB188 linux-2.6.33]# make s3c2410_defconfig
#
# configuration written to .config
#
14、        配置内核,注意System Type中,S3C2440中只选择以下内容即可。
[root@WEB188 linux-2.6.33]# make menuconfig
配置CPU选项(记得跟S3C2440 Machines平级的其它以及子项都不选)
System Type  --->
    S3C2440 Machines  --->
        [*] SMDK2440
        [*] SMDK2440 with S3C2440 CPU module
配置yaffs2选项
File systems  --->
    [*]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     512 byte / page devices
            -*-     2048 byte (or larger) / page devices
                [*]       Autoselect yaffs2 format
                [*]     Cache short names in RAM
15、        最后等着基本内核大功告成把。
[root@WEB188 linux-2.6.33]# make zImage

16、        移植USB host驱动,仅仅需要修改配置即可
[root@WEB188 linux-2.6.33]# make 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 USB support  --->
        {*}   Support for Host-side USB
        [*]     USB device filesystem (DEPRECATED)
        [*]     USB device class-devices (DEPRECATED)
        <*>     OHCI HCD support
        <*>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 HID Devices  --->
        {*}   Generic HID support
        [*]     /dev/hidraw raw HID device support

    SCSI device support  --->
        <*> SCSI device support
        [*] legacy /proc/scsi/ support
        <*> SCSI disk support
        <*> SCSI tape support

17、        移植RTC驱动
[root@WEB188 linux-2.6.33]# make 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 Real Time Clock  --->
        [*]   Set system time from RTC on startup and resume
        (rtc0)  RTC used to set the system time
        [ ]   RTC debug support
              *** RTC interfaces ***
        [*]   /sys/class/rtc/rtcN (sysfs)
        [*]   /proc/driver/rtc (procfs for rtc0)
        [*]   /dev/rtcN (character devices)
        <*>   Samsung S3C series SoC RTC
然后添加对设备的支持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将smdk2440_devices增加一行&s3c_device_rtc,。最终效果如下: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mdk2440_devices[] __initdata = {
        &s3c_device_usb,
        &s3c_device_lcd,
        &s3c_device_wdt,
        &s3c_device_i2c0,
        &s3c_device_iis,
        &s3c_device_rtc,//新增的一行
};
18、        移植UDA1341驱动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在开始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ound/s3c24xx_uda134x.h>
#include <mach/gpio-fns.h>
并在正文开始区增加:
static struct s3c24xx_uda134x_platform_data s3c24xx_uda134x_data = {
        .l3_clk = S3C2410_GPB(4),
        .l3_data = S3C2410_GPB(3),
        .l3_mode = S3C2410_GPB(2),
        .model = UDA134X_UDA1341,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24xx_uda134x = {
        .name = "s3c24xx_uda134x",
        .dev = {
                .platform_data    = &s3c24xx_uda134x_data,
        }
};
将下面代码添加到平台中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mdk2440_devices[] __initdata = {
        &s3c_device_usb,
        &s3c_device_lcd,
        &s3c_device_wdt,
        &s3c_device_i2c0,
        &s3c_device_iis,
        &s3c_device_rtc,
        &s3c24xx_uda134x,//增加这里
};
配置内核
[root@WEB188 linux-2.6.33]# make 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 Sound card support  --->
        <*>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
            <*>   OSS Mixer API
            <*>   OSS PCM (digital audio) API
                [*]     OSS PCM (digital audio) API - Include plugin system
                [*]   Support old ALSA API
                [*]   Verbose procfs contents
                [*]   Verbose printk
                [*]   Generic sound devices  --->
                <*>   ALSA for SoC audio support  --->
                    <*>   SoC Audio for the Samsung S3C24XX chips
                    <*>   SoC I2S Audio support UDA134X wired to a S3C24XX
19、        移植DM9000驱动,修改 drivers/net/dm9000.c 文件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drivers/net/dm9000.c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mach/irqs.h>
#include <mach/hardware.h>
在dm9000_probe 函数开始增加(注意是开始处,而不是函数上面):
unsigned char ne_def_eth_mac_addr[]={0x00,0x12,0x34,0x56,0x80,0x49};
    static void *bwscon;
    static void *gpfcon;
    static void *extint0;
    static void *intmsk;
    #define BWSCON           (0x48000000)
    #define GPFCON           (0x56000050)
    #define EXTINT0           (0x56000088)
    #define INTMSK           (0x4A000008)

楼主:
bwscon=ioremap_nocache(BWSCON,0x0000004);
        gpfcon=ioremap_nocache(GPFCON,0x0000004);
        extint0=ioremap_nocache(EXTINT0,0x0000004);
        intmsk=ioremap_nocache(INTMSK,0x0000004);

        writel(readl(bwscon)|0xc0000,bwscon);
        writel( (readl(gpfcon) & ~(0x3 << 14)) | (0x2 << 14), gpfcon);
        writel( readl(gpfcon) | (0x1 << 7), gpfcon); // Disable pull-up
        writel( (readl(extint0) & ~(0xf << 28)) | (0x4 << 28), extint0); //rising edge
        writel( (readl(intmsk))  & ~0x80, intmsk);
在这个函数最后修改以下位置
if (!is_valid_ether_addr(ndev->dev_addr)) {
                /* try reading from mac */

                mac_src = "chip";
                for (i = 0; i < 6; i++)
                        //ndev->dev_addr[i] = ior(db, i+DM9000_PAR);
                        ndev->dev_addr[i] = ne_def_eth_mac_addr[i];//修改这里
        }
修改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添加设备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mdk2440_devices[] __initdata = {
        &s3c_device_usb,
        &s3c_device_lcd,
        &s3c_device_wdt,
        &s3c_device_i2c0,
        &s3c_device_iis,
        &s3c_device_rtc,
        &s3c24xx_uda134x,
        &s3c_device_dm9000,//此处添加
};
修改文件arch/arm/plat-s3c24xx/devs.c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arch/arm/plat-s3c24xx/devs.c
添加头文件:
#include <linux/dm9000.h>
以及以下信息:
static struct resource s3c_dm9000_resource[] = {
        [0] = {
        .start = S3C24XX_PA_DM9000,
        .end   = S3C24XX_PA_DM9000+ 0x3,
        .flags = IORESOURCE_MEM
        },
        [1]={
        .start = S3C24XX_PA_DM9000 + 0x4, //CMD pin is A2
        .end = S3C24XX_PA_DM9000 + 0x4 + 0x7c,
        .flags = IORESOURCE_MEM
        },
        [2] = {
        .start = IRQ_EINT7,
        .end   = IRQ_EINT7,
        .flags = IORESOURCE_IRQ
        },
        };

        static struct dm9000_plat_data s3c_device_dm9000_platdata = {
        .flags= DM9000_PLATF_16BITONLY,
        };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dm9000 = {
        .name= "dm9000",
        .id= 0,
        .num_resources= ARRAY_SIZE(s3c_dm9000_resource),
        .resource= s3c_dm9000_resource,
          .dev= {
        .platform_data = &s3c_device_dm9000_platdata,
          }
};
EXPORT_SYMBOL(s3c_device_dm9000);
修改arch/arm/plat-s3c/include/plat/devs.h   45行附近,添加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arch/arm/plat-s3c/include/plat/devs.h
extern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dm9000;
修改arch/arm/mach-s3c2410/include/mach/map.h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arch/arm/mach-s3c2410/include/mach/map.h
新增
/* DM9000 */
#define   S3C24XX_PA_DM9000 0x20000300
#define   S3C24XX_VA_DM9000 0xE0000000
(如果无法发现网卡,请进行操作:)修改arch/arm/mach-s3c2410/mach-smdk2410.c在smdk2410_devices增加以下行
&s3c_device_dm9000,
另外在static struct map_desc smdk2410_iodesc[] __initdata增加以下内容
[0] = {
.virtual   = (unsigned long)S3C24XX_VA_DM9000,
.pfn       = __phys_to_pfn(S3C24XX_PA_DM9000),
.length     = SZ_1M,
.type     = MT_DEVICE,
},

20、        移植LCD。打开文件arch/arm/mach-s3c2410/mach-smdk2410.c
[root@WEB188 linux-2.6.33]# vi arch/arm/mach-s3c2410/mach-smdk2410.c
在以下两个结构体中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smdk2440_lcd_cfg[] __initdata,static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smdk2440_fb_info __initdata,改成如下代码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smdk2440_lcd_cfg[] __initdata = {

                 {
                          /* Config for 320x240 LCD */
                                .lcdcon5 = S3C2410_LCDCON5_FRM565 |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
                                           S3C2410_LCDCON5_PWREN |
                                           S3C2410_LCDCON5_HWSWP,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width                = 320,
                                .height         = 240,
                                .pixclock        = 270000,
                                .xres                = 320,
                                .yres                = 240,
                                .bpp                = 16,
                                .left_margin        = 8,
                                .right_margin        = 5,
                                .hsync_len        = 63,
                                .upper_margin        = 15,
                                .lower_margin        = 3,
                                .vsync_len        = 5,
          },

};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smdk2440_fb_info __initdata = {
        .displays        = smdk2440_lcd_cfg,
        .num_displays        = ARRAY_SIZE(smdk2440_lcd_cfg),
        .default_display = 0,
            .lpcsel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