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MW逆变出现低次谐波问题

楼主(2010-08-11):
各位大侠  我做的SPWM逆变器输出电流出现3,5次谐波, 我的SPWM是规则法产生的
一般怎样消除低次谐波啊。。。。。。。。。。。
现在没有一点思路啊

网友A:
检查你的布线及适当调整工作频率。

楼主:
谢谢  我试试啊

网友B:
先看看驱动信号有没有谐波

楼主:
驱动信号怎么看有没有谐波啊

网友C:
肯定会有低次谐波的啊,只是大小的问题,PWM波经过傅立叶分析可以得到的,滤波器的截至频率一般都设在开关频率的1/10处,不会将低次谐波滤除

网友D:
SPWM逆变,得好好向追求保真度的Class-D学习。

楼主:
得好好向追求保真度的Class-D学习。  这个是谁啊

网友E:
8楼:
这个不是人,是一类电路,所谓“丁类放大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驱动信号正常,将测得信号取平均值看到的应该是一定幅值得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