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一个箝位应用的疑问!!!

楼主:
如图,这是二极管箝位原理的一个有趣应用。书上是这样说的:它是一个已经被电容耦合的信号进行直流恢复。这对于那些输入看起来像二极管一样的电路(例如发射极接地的晶体管电路)尤为重要,否则经交流耦合的信号将渐渐消失。  我不是太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希望各位大侠帮我指点迷经!!!

楼主(2010-08-11):
额,怎么没人回复啊,等的好辛苦哦!!!

楼主:
没人顶,我自己顶,总有热心人会回复的!

楼主:
maychang,NE5532,awey,ic921,程疗匠人,chunyang,人呢???????????????????????????????????????????????????????????????????????????

网友A:
交流信号负向被箝位到地

网友B:
就是把输入信号底部抬高到地电平的位置嘛:0电平以下时电容快速充电,0电平以上时信号电平和电容端电压正向叠加

楼主:
能说个具体的应用不?

网友C:
这段话放在这里确实不好理解,但猜测他的意思是如果电容隔离的信号输入到射极接地的三极管基极,信号的高电压将被箝位到0V,输出的信号是顶端为0V的负电压信号,三极管将不会导通。
换个说法,就是电容只有充电回路,没有放电回路,当电容两端电压充到峰值时,电容器上将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D:
我是专门来看楼主签名的。。。

网友E:
程疗匠人的积分不高吧,哪需要追啊?

网友F:
把三极管看成是一个正向的二极管,那么对那个有正负电压的信号来说只有正信号才能导通充电,而负周期不导通,那么就会没有了放电回路了,电容点充满之后正信号就也通不过了,所以加的那个三极管实际是反向放电的

网友G:
楼主签名很有个性,做技术,你哪有时间天天上论坛,东西都学不完

网友H: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I:
浏览了一下大家的回帖,要理解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只需要给电路图上加一个发射极接地的晶体管。抛开他的文字描述和输出波形,分析就很明白了。

9#12#是正解。

楼主:
恩。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