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可以只在一处防雷接地么?

楼主(2010-08-1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确实需要防雷,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多点就近接地。

网友B:
不好这么说,485在实际应用中的防护工艺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防雷设计,有的条件下必须单点接地,但这时的接地选择点十分讲究还要配合一些其它手段,有的条件下则需要多点接地,但仍存在接地点合理选择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有防雷考虑,建议采用铠装屏蔽型RS485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或多点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D:
一般防雷都需要多点接地

网友E:
采用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在于距离的远近。线路对地安装防雷浪涌保护器件,线路上设计隔离元件,隔离器件的两边电路不共地。

网友F:
我做塑料光纤应用设计,使用塑料光纤通讯就可以不管防雷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