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一端接地的话,那他的另一端电压多少

楼主(2010-08-11):
稳压二极管一端接地的话,那他的另一端电压多少,这样用主要作用是什么?补充一下,是正极接地

网友A:
稳压。稳压管就这样用。

楼主:
可以解释一下吗

楼主:
好的,我确实需要多多看书,多多学习

网友B:
在不击穿的时候稳压管两端电压等于各稳压管的特定电压,好比一个10V的稳压管它两端的电压就为10,它的作用就是用来稳定某个元器件两端的电压或者限制电路中的电压降。

网友C:
稳压二极管是一个特殊的面接触型的半导体硅二极管,其V-A特性曲线与普通二极管相似,但反向击穿曲线比较陡~稳压二极管工作于反向击穿区,由于它在电路中与适当电阴配合后能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故称为稳压管。稳压管反向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反向电流很小,当反向电压增高到击穿电压时,反向电流突然猛增,稳压管从而反向击穿,此后,电流虽然在很大范围内变化,但稳压管两端的电压的变化却相当小,利于这一特性,稳压管访问就在电路到起到稳压的作用了。而且,稳压管与其它普能二极管不同之反向击穿是可逆性的,当去掉反向电压稳压管又恢复正常,但如果反向电流超过允许范围,二极管将会发热击穿,所以,与其配合的电阻往往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D:
那就看另一端接正还是负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E:
同意9楼,条件不明朗。

楼主:
另一端接的是交流一个脉冲,0--5V,频率大概10K

楼主:
如果是5V输入的情况下,与其配合的电阻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F(2014-01-17):
举个例子:如果电路中使用的稳压二级管VZ值是5.6V。如果输入电压为4V,则输出口电压为4V;如果输入电压为10V,则输出口电压为5.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