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爱好者的困惑——研究TC35i问题

楼主(2010-08-11):
小弟目前正在学习单片机有关GSM模块的通信方面的知识,研究了一段时间的TC35i模块,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恳请各位大虾们多多指教,让小弟也一同进步,踏入单片机世界。在此小弟将不胜感激。
问题是这样的,在启动TC35i模块时,模块没有成功启动,以下是本人绘制的电路原理图。主要是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了解其与PC机的通信。在通信方面TXD、RXD端与MAX232的R1OUT、T1IN相连。电源方面通过稳压块与图中几个接线柱相连。可现在的问题是没法成功启动TC35模块。(本人觉得启动TC35模块成功与否与MAX232相连无关)
希望各位路过的高手们,能够驻足,留下自己的脚步,帮助小弟这样一位跟你们当年一样好学的爱好者。

网友A:
TC35的启动电流2.5A以上,你的电源带载能力足够么?
再有其它就是焊接和连接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现在我估计也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足的问题,我用的是LM317做稳压源,所提供的电流远不足2A,请问有什么器件能够满足这样的设计需求吗?我有看到LM2940,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B:
电源和启动时序是很重要的,电源除了功率外还要注意纹波,这些在器件手册中都详细的交待了,务必仔细阅读理解。

网友A:
你可以用LM2596一类的DCDC降压芯片来做电源;只是实验玩一下的话,LM317输出接个大电解也是可以的,2200uF以上吧;另外为了防止大电流情况下电压瞬间跌落得厉害,你可以把稳压值调高到接近上限(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