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

楼主(2010-08-11):
请问哪位大虾有比较好的功率放大电路,只要能驱动10欧德负载就好。谢谢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收录机的喇叭驱动很多啊, TDA2030, LM386, TDA1521 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功放, 找到它们的资料, 里面都有详细参考电路, 也不复杂

楼主:
作为程控增益的后级驱动负载,谢谢了

网友C:
这个……遍地都是。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了

网友D:
这个大多了,你要供电要求,及效率等要求,不然太多了

网友E:
要设计就要指标详细,这样设计才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