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块4层板

楼主(2010-08-11):
mid1辅铜到GND。看的资料上经常说mid1和mid2是内电层,一般是GND和VCC。如果有3V,5V,12V的话内电层需要分割。
我画的mid2只是进行了布线,包括mid1中也有布线,这样的习惯会不会不好?
另外,这块板子有些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A:
不好!
通常4层板的定义是
1:top 层 ,布件+高速信号线
2:int1地层
3:int2 电源层(可以是几个电源的分割)
4:bottom 信号线(这层尽量少走高速信号,如果可能,尽量走低速信号)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的板子除了电源层, 其他基本符合
将电源层考虑改为块分割.

网友C:
同问. 为什么顶层要多走 底层要少走高速信号呢?

网友D:
猜的:
高速信号不宜过孔,所以和元件在同一层,
低速信号不宜和高速信号厮混,所以被扔到底层。

网友E:
没那么邪门,几百条腿的BGA封装,谁有本事全从顶层拉出来?过孔是有分布电感不错,但是那是一个什么数量级的?

网友A:
BGA封装,按理说至少要6层板或者6层以上的,所以有至少两个地平面。不要把开发板的一些做法,拿到产品上来!

网友F:
为什么地层还要走线?四层板的话,尽量保证一个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G:
学习了,我正要画多层板呢。

楼主:
布局不是很好,走线走不过来了,呵呵,毕竟第一次画。大家的建议收下了!!
我在重新画一遍,试着老狼的做法来。

楼主:
那么via都是盲孔咯???

网友H:
电源层和地层都有信号线,最好能保证一个完整的地层和电源层

网友I:
看楼主的图  感觉完全可以把信号线放到顶层和底层去。即使放不了 最少也要保证第2层铺地的完整。当然如果不是什么高速板,能用2层板你非要整个4层。要是我老板 非要气飞不可!

楼主:
目前我正在分割内电层,第一次画,有些不懂的地方。
问题:内电层分割后,比如+5里面可以有过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