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mcu上不可能发生死锁?

楼主(2010-08-11):
……mcu上就那么几个简单的任务, 竟然也要出现死锁, 还想指望用软件能自动解决, 这样的程序员该打pigu。

                                                       —— 引用自所长言论

呵呵,无知。看看下面的程序(要不要冷漠写成51程序?)

               图2    含有竞争条件的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现在回到竞争条件的问题。这里有可能会出现竞争条件,其原因是对count的访问未加
限制。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缓冲区为空,消费者刚刚读取count的值发现它为0。此时调度程序决定暂停消费者并启动运行生产者。生产者向缓冲区中加入一个数据项,将count加1。现在count的值变成了1。它推断认为由于count刚才为0,所以消费者此时很可能在睡眠,于是生产者调用wakeup来唤醒消费者。
        不幸的是,消费者此时在逻辑上并未睡眠,所以唤醒信号丢失。当消费者下次运行时,它将测试先前读到的count值,发现它为0,于是去睡眠。这样生产者迟早会添满整个缓冲区,然后睡眠。这样一来两个进程都将永远睡眠下去。
                                        ——摘自 ……

               死锁就这样发生了。

    上面2个生产者 / 消费者mcu 任务,用HOT大叔的裸奔嵌入式操作系统HotTask51写也行,让冷漠用RTX51_FULL写也行也行,哪个不是51mcu上发生的死锁?

所长是玩PC机软件的,以为51mcu做不了什么?
——怕是自己不会做吧。

看看 Intel 和 Keil 写的51_RTOS:邮箱、队列、链表,IPC,DiJkstra信号量,Token……内存管理,时钟管理,I/O管理……一个都不少。( 所长该不会说
它没有文件管理——我服。)

网友A:
想故意搞出来肯定是能的啦。。。

楼主:
所有的假设都是故意弄出来的,所有的创新都源自假设。

下面举一个大道至简《感悟设计》中所举的实际OS死锁的例子,是大道至简亲临现场亲手解决的:

请查阅《感悟设计》P41 第4.4章 宽容包纳,和而不同

呵呵,多个任务因公共共享内存分配不足而造成的死锁。大道至简的解决方案是最简单有效的:
      “  我不用多任务共享,我有足够的内存32M,每个任务在编译阶段就分配各自的私有内存空间。” (因为以前的技术使mcu 内存容量有限。所以有多任务共享技术研究。)

      于是,ucLinux 阳春白雪的内存管理被称为“操作系统固有的毛病”垃圾般弃之不用,绕道而行了。我们大道至简老师成了能够发现和修改ucLinux操作系统问题,敢于在ucLinux 操作系统核心层动刀子的高手。

        依照冷漠的看法,如果大道至简老师具有在ucLinux核心层动刀子的能力,他怎么至今还在那种小地方呆着玩电路设计?电阻电容三极管,辅导一帮初入门者;太屈才了吧。

        如果能把一个ucLinux 的内存管理“固有的问题”——如果真有问题的话——分析出来,修改完善,——涉及解决死锁研究课题。那才是一个人超级才智发挥,做为国人争气的顶级智举。
         如此人才,怎么不到中科院来应聘?还整天热衷于为小老板搞产品设计。
         另外至少我们单位软件专业的博士,研究员什么的,还没有谁发现ucLinux 有内存管理方面的固有毛病,——他们还想研究死锁问题呢……北京的研究单位、大学里都是草包?!

网友B:
搬个板凳坐着听课

网友C:
死锁与硬件无关,这是逻辑问题。

网友A:
呵呵,冷漠本是和H掐上的,怎么掐着掐着又和大道至简掐起来了呢?

网友D:
顶流行音乐。

冷漠, 你的脑袋怎么了?
死锁是一个程序员的 bug, 不是不可能发生, 而是不可以有。就 51 那么一点东西, 程序竟然也要出现死锁, 你说这样的程序员该不该打 pigu?  指望能自动被解决, 更该被打。

网友E:
菜鸟一如既往的围观表演

网友F:
呵呵,冷漠本是和H掐上的,怎么掐着掐着又和大道至简掐起来了呢?
引用 网友A:

战线太长了,属于战略失误

网友G:
呵呵, 继续掐,洽洽更健康。

网友H:
冷漠大侠,这个程序片段只是说明了死锁是咋回事,作者特意搞了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而实际上这么写程序会死得很惨,多任务间如此共享变量本来就是个严重错误,而且这种情况下也不宜采用wakeup的方式,OS已经有很多机制来解决此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可以利用消息队列来处理啊,再高级点可以采用管道来处理啊。
任何法宝都不是万能的,并且法宝本身也会要求使用者按照它的规则来使用。

网友I:
先有结论,再去找论据。。。

网友J:
消息机制,PV法则

网友K:
技术高低和学历什么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吧,小公司也出好产品的,然后慢慢成长成大公司,楼主说中科院,现在中国搞研究很少专注技术了,只是在紧跟着政策做课题。

楼主:
简单回11楼原野之狼版主:
任何技术都是有代价的。刚看电视,农村各户装了电灯,但农民头上挂着电灯,下面还是点着煤油灯,停电?——他付不起电费!推广概念:高技术是要花钱的;低级通信(简单OS系统调用)是免费的。

高级通信是不错,一般人,绝大多数人写不出来,只能借助高级OS系统函数调用。OS软件代价多少?

一个51RTOS是15 吨银子;比微软的Windos 气粗多了。我们公司如果拿不到300吨以上的项目,经理是绝对不会批准买51RTOS的。
    没有电灯,只好由我们这些程序员点煤油灯没有阳春白雪,只好做下里巴人,——临界、互斥、信号量;反正中国代价最低的就是人。(哈哈,经理不批,我已经个人买了。)
    什么?自己写消息队列?忘了冷漠是菜鸟,还真希望各位高手能借助论坛在此露一手,教咱初学者写一个能用的邮箱或者消息队列学习学习, 冷漠一定照规矩付学费,先承诺预付1吨……谁来?

——就是别像所长那样,书上抄一个PC机上 X语言消息队列,还说是自己写的;写出来51上不能用。(所长自己写的就不能修改成51上能用的?一来真格的就露馅。支支吾吾至今也没有一个51上能用的。)PC机上的东东咱冷漠水平低看不懂。——如若看得懂,早就自己写了。

         冷漠一定照规矩付学费,先预付1吨……谁先来?

网友L:
硬件有硬件的死锁,软件有软件的死锁。
想要搞都能搞出来的……:sleepy:

楼主:
想写本世界著名OS 教材肯定都能写出来的,就是冷漠不想写罢了。

网友M:
又掐上了
...

网友A:
晕,1吨银子是多少R MB啊?!

网友D:
消息队列何难之有, highgear 就足够了,不用劳动原野之狼大驾。

如果冷漠你有银子,愿意付学费, 可以给 21icbbs 捐 10 吨银子。21ic 确认收到后, 我给你做一个 51 下能用的 通用的消息队列, 你不但可以指定队列的形式(动态还是静态), 也可以指定消息处理机制(dispatch 还是注册回叫事件)。

这算是我给 21icbbs 的一点贡献吧。

网友A:
告:L和H

你们打赌多少银子都白搭,因为,你们打赌必须找一个合适的评价人才行,否则,一个说行,一个说不行,只能还是口水大战而已。

楼主:
1,000公斤。

刚走出办公室,一股热浪。所以又想起一句:北京我出生以来没见过今年这么热的,而且一年比一年热;在家里开空调是凉快,但是代价太高,所以多数人还是安装着空调不用,用电风扇;冷漠根本就是摇扇子,——开空调是环保代价太高。——高度文明(高科技)把人类推向毁灭。现在已经看出倪端了。
       每台空调、每辆轿车开起来都相当于一台火炉,这么热的天局部每天几百万台火炉同时向空中散热,空气没法不热。气候没法不异常。
    谁都知道50年以后气候什么样,但就是忍不住欲望,就是要买车装空调买炉子放热,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谁会去想明天的事?

楼主:
顶21楼,鄙视那些光知道吹牛的人。光说不练的空把式。

冷漠以前说过:H的本事全在嘴皮子上。多少年过去了,一张电路图也没贴过,冷漠的无数问题一个也没解决。还尽露怯,要不要冷漠挖坟举几个好笑的糗事?

冷漠建议,21楼老ye出来做公证人,我把1吨银子先放在你那。

站长前一阵主张冷漠和H上台公开PK一场,别总在下面阴沟里放暗箭。——冷漠积极响应,自动认输,付给H 一吨银子作为服输。——只要别总在冷漠的楼层里便溺就感恩不尽了。

        结果H对冷漠的三个问题一个也没答上来,不吱声溜了。这种人怎么现在还有脸又上来耍嘴皮子?

        如若再发生这种情况,老ye 敢不敢得罪H 。提醒他一下,做男人也要有点骨气,有点脊梁。别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狗的。

网友N: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O:
冷漠钻牛角尖了。

会发生死锁和允许发生死锁是两回事,就任何一个代码来说,如果在编写时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生死锁,不去解决而指望OS来解锁,跟实验室内已经发现目标工作不正常,不去修改设计而指望看门狗动作,是一样的不负责任,一样的需要打PP,一样的不是一个合格的设计。

网友O:
打赌什么之类的就免了吧,别都整得跟飞船似的,都老大不小了,玩儿玩儿技术,别较真。

楼主:
26楼一级菜鸟要打Hot大叔PP?

26楼一级菜鸟要打Hot 大叔PP?

4. 零死锁
    RTOS有个固有的问题,因为级别高的任务不主动放权,则低级别任务永远无法执行。
      它和基于时间片(在HotTask51里等同所有任务同级别优先)的RTOS不同。
       HotTask51在设计上看门狗任务是整个系统除硬件中断外最高的事件.各事件或任务必须在创建时告诉HotTask51自己独占的节拍数,超时则看门狗会进行任何手段的处理。

网友O:
26楼一级菜鸟要打Hot 大叔PP?

引用 楼主:

怎么?他打不得?话说菜鸟对HOT的大多数所谓非典,都持不屑态度。

楼主:
会发生死锁和允许发生死锁是两回事……???

29楼一级菜鸟,英雄啊。至少比冷漠有大无畏的精神。
冷漠虽然只敢质疑Hot,但绝对仰仗Hot大叔。毕竟人家是长辈,年龄比我大一轮,而且论成就也绝对被冷漠尊重,正如冷漠的标签所云:
   要想让别人关照自己的自尊,首先自己先要有所成就才行。

人家Hot大叔水平摆在那里,至少不惧怕冷漠出3道题。不像所长那样开溜。一级菜鸟行吗?冷漠先问一个:
       死锁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如果不可能发生预防个啥?

       所以,如若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并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冷漠如果发帖说 坦尼鲍姆的书有严重的语病,概念混淆,误导菜鸟,冷漠根本不屑看他的书,他造的题目根本没有可能发生的……这种教授该打PP……。

     呵呵,那时候被所有人嘲笑的恐怕就是中国的冷漠了。我肯定会有同学骂我“小丑”……
     一级菜鸟学历不高?当然当然,学历越高的人,越草包。但是学历高的人就是俯视学历低的:Hot大叔是77级第一届考入大学的精英,后来的硕士研究生。你和他互相不屑,谁占优势?学历低的也只能靠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还不如:

      先要自己有所成就才行。

楼主:
一级菜鸟怀才不遇,太可惜了。

会发生死锁和允许发生死锁是两回事,就任何一个代码来说,如果在编写时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生死锁,……

对一级菜鸟的创新思想十分佩服,冷漠看遍图书馆几乎所有关于操作系统原理的教材,还是不明白,——可别骂冷漠愚:
1、什么时候会发生死锁?
2、什么时候允许发生死锁?
3、一级菜鸟在编程的时候就能意识到可能发生死锁?

        天才啊!IBM的大型操作系统运行了5年才发生了一次死锁,被IBM众博士软件大师分析了几个月才找到问题点。咱们中国的本科生在编程的时候就能意识到了,有这种特殊才能,自荐到IBM去工作,待遇肯定比现在至少高20倍。咱们中国好多人才就是不会推销自己,总以为自己学历太低,条件不够,害怕碰壁,不敢闯而空怀壮志,耽误了一生。
        像大道至简,一个人带领一帮学生就想、就敢在ucLinux核心层上动刀,——ucLinux ,那是一帮博士级软件专业团队做出来的操作系统;他们一个团队都是草包,做出来的东西尽是固有的毛病,大道至简是精英,一个人的智力比一帮博士团队还厉害一个人就能修改完善这些一个团队都没解决的固有的毛病
        ——那有什么,我们21IC上有的是人才,随便找个一级菜鸟不是一个创意也够IBM 团队想5年的吗?——他们老外怎么在编程的时候就不会提前意识到死锁发生呢?

       提示一句:IBM的大型操作系统是由1000人做了5年之久的集体团队产品。

        其实他们是看才能重于学历,特别是一级菜鸟这样具有非凡的一般人不具有的超常能力。你没看IBM出资500万美元买断个人专利的事,不就是因为这个专利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只有一个人能做到事对IBM来说是无价之宝。他们1000个人5年也想不到。

    要不,换个方向,找唐骏,他不也是学历不高能力高的典型么。不然的话,这么怀才不遇在21IC上混日子,太可惜了呀。

网友O:
话说我对你冷漠了解不够透彻,要是我知道你冷漠也是跟飞船与HOT等这一流的一样,讨论起问题来一套套的又是酸又是反问又是定语又是IBM又是某某名人的,菜鸟根本就不会跟你的帖,你烦不烦啊你?

话说菜鸟有多高学历你管得着么?是不是怀才不遇关你P事?要不要到IBM自荐用得着你来提醒?玩儿技术就讨论技术,扯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干嘛?你蛋疼么?

网友O:
对一级菜鸟的创新思想十分佩服,冷漠看遍图书馆几乎所有关于操作系统原理的教材,还是不明白,——可别骂冷漠愚:
1、什么时候会发生死锁?
2、什么时候允许发生死锁?
3、一级菜鸟在编程的时候就能意识到可能发生 ...
引用 楼主:

你说人家H怎么会怀疑你的脑袋呢,瞧瞧你随手拿来就用IBM大型机跟MCU来比,资源与复杂程度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你丫还真是被门夹了。

网友P:
没有信号灯十字路口就会乱套,这是基本而浅显的道路。

OS中的资源共享(当然一般系统中的资源共享同样如此)的基本解决方案就是信号灯,虽然算法不一但思想类同。因此别过于纠结类似的东西,只要理解基本的思想即可。

网友D:
顶一级菜鸟的“会发生死锁和允许发生死锁是两回事“。
冷漠同学荒唐混乱的逻辑思维, 实在让人佩服, 不得不服。

网友A:
这帖子太乱,看完就走人,不能再看了,看着头疼。

网友Q:
像大道至简,一个人带领一帮学生就想、就敢在ucLinux核心层上动刀,——ucLinux ,那是一帮博士级软件专业团队做出来的操作系统;他们一个团队都是草包,做出来的东西尽是固有的毛病,大道至简是精英,一个人的智力比一帮博士团队还厉害?一个人就能修改完善这些一个团队都没解决的固有的毛病。

这种论调看了就火大!照冷漠这说法,人家是权威,我们能想到的人家早想到了,他们做的东西已经改无可改了!是么?!
科学的发展本就应该建立在不断打倒权威的基础上!人家博士团队设计不合理处,其他人没资格且没能力去修正?什么混蛋逻辑?!
死锁及非死锁,还得看程序的规模,简单到令人发指的教学程序,就2个任务,所有可能发生行为均为已知,还有产生死锁的可能?而我们一般写的多任务程序,规模尚在“所有行为均可预测”的层面上,“就任何一个代码来说,如果在编写时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生死锁”是完全做得到的!
在此处搬出IBM的例子明显就是以前辩论赛常用的伎俩,扔出些听起来复杂得不得了的例子,其本质是想混淆视听,偷换概念

网友R:
21IC有几个人,每天象写小说连载一样,得不的得不的,不知从哪儿来的话痨。

要在我的公司,早就开掉了。就这种做人方式、腔调、EQ素质......

网友S:
38楼和39楼说的实在~~

楼主:
38楼zp1987731:
十分赞同观点,没见前几年报纸上登广州一高中女生**数学界N道世界难题之一的震撼新闻?不过听说 该女生马上被美国什么大学招去直接数学专业硕博连读了。——还是要理论学习,学位证明装饰?

我弟弟是高中生,他声称自己做一个RTOS跟玩死的,对比尔盖茨不屑一顾……,中国这样的耍嘴皮子的人是不是太多了。
    我这有个开源51内核,缺少邮箱,队列和一些专用对象,正想高价承包找人“在内核上动刀”做,zp1987731 想不想来应聘试试?你可以拿回去业余做,不影响你上班工作。要是有意向我就跟经理提啦。——前面来过几个硕士、1个博士都看过,知难而退了。
        咱们21IC是藏龙卧虎的地方,难得有一级菜鸟,Highgear ,大道至简,今天又出了个zp1987731,这样的人才。唉! 诸葛亮要是不出山,也就是一介民夫,一生砍砍柴种种菜,口头议论一下天下大事,生命也就这么过去了。

楼主:
宠物得宠秘笈:掌握好摇尾的时机和嚎叫的火候:

35楼:highgear

顶一级菜鸟的“会发生死锁和允许发生死锁是两回事“。
冷漠同学荒唐混乱的逻辑思维, 实在让人佩服, 不得不服。

冷漠养的宠物又没掌握好嚎叫的火候,一级菜鸟说的“会发生死锁和允许发生死锁是两回事。”冷漠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是冷漠12分赞同的。宠物这时应该摇尾呀,LZ主人的意图是支持一级菜鸟,而不是反对,——H又瞎吼错了。兴奋过度了。

     再次敬告 highgear: 不要在冷漠的楼层里便溺!——这是当时冷漠向站长提出的唯一请求。冷漠厌恶highgear身上的气味,太冲人。我家宠物还天天洗澡呢。

        Highgear自己愿意发什么贴表达自己的思想都是你自己的事,跟冷漠一点关系没有,LZ楼主不可能对你这种人感兴趣,所以希望、恳求 highgear也别总贴着我撒欢。——我感到极其的厌恶。

      轰赶这条所长养的狗多少遍了,人类应当有自知之明;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老缠着我干嘛?

        所长主子的命令不松口是不是?所长给你多少钱让你这么干?一次又一次,只要是所长的旨意,highgear 哪顾得上自己的脸皮?摇尾巴还来不及。

网友T:
冷漠是个女人吧?

网友U:
学历高的人水平一般比较烂 我就算一个比较差的

我比较佩服高中 中专之类的

一般大学的比较厉害

像马云什么的 都是一般大学出来的

从没听说清华什么的能出来高人
嗨  本人才疏学浅  见识不广 可能是胡说八道了

希望冷漠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上,多看看什么放松心情的闲情逸致的书
至于楼上的不管他就是。

楼主:
44l楼猜对了,是2个人,一男一女。也许不止2个。好多坛友早就知道“冷漠”是一帮人。一帮学生而已。

      女的就能知道highgear 多年找不到对象,因而难免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忽左忽右,性格障碍。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刚刚干了什么,只是盲目执行所长旨意。有时把所长旨意理解错了,让所长恼怒不得。(这种女性的先觉感知男性绝对没有,不服不行。问问 highgear,冷漠没说错吧。还有,冷漠怎么就知道highgear ID是所长和其奴才的马甲?……太奇怪了。冷漠还知道 highgear 是因为身高有问题才……不好多说了)所以,请highgear 远离冷漠,小心把冷漠惹急了,把你的隐私抖落出来。

        男的制止发这样的揭隐私帖,因为男人是有尊严的。highgear再怎么厚脸皮,不过是所长的奴才,奴才也还是有尊严的。不好伤害。

楼主:
45楼xlsbz朋友:
前一阵关于劝说冷漠写一个RTOS的忠言极其重要一一记下。其实冷漠到论坛上来就是寻找“反对者”或者寻找灵感来了。俗话说:听过不如看过,看过不如做过。冷漠加一条:做过不如大家讨论甚至争论过!其实即使是反对者,说不定也给了冷漠很多灵感,这对冷漠来说是无价的,在21IC上来看几贴时间绝对划得来。
    至于无关的贴,甚至对骂,纯粹是有学生没事干找刺激,那时冷漠正在图书馆里泡时间呢。

希望冷漠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上,多看看什么放松心情的闲情逸致的书
至于楼上的不管他就是。

朋友忠言,如今看书时间还真紧张。
  还有冷漠发帖是看了朋友一句话,很感慨:
从没听说清华什么的能出来高人
嗨  本人才疏学浅  见识不广 可能是胡说八道了

前几天看高晓松说事,一件事很令我震惊,他到美国加州,仅仅一个州,就有清华毕业出去的学生13,000 人!清华毕业呆在国内的?可能比我们大学毕业教小学还别扭,人往高处走,都出去了。所以国内见不到。清华的老师恐怕一般留过洋的博士也不行。本土的恐怕再有才能没渡过金也不行。
    马云是商业上的人物,朋友不会羡慕他吧。很多大老板是小学毕业学历,早就有人总结过,众多大老板中,真正学历本科及以上的数不出10个。

若干年前无意问及本单位一个哥们哪个学校毕业的?“清华分校”。刚听到清华2字还大为震惊,后来才转过弯想到分校的意思。咱这单位1,000号人里可能有7、800本科以上;硕士、博士多得根本不值钱,但就是没有一个清华毕业的,连本科毕业都没有。但是每年高考,都有同事的子女考上清华,呵,连家连父母都不恋,都出去了。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出国,谁出不去,就是熊。

我对门女孩,大专毕业,“计算机软件”专业,什么都学过什么都会。结果毕业找不到工作,先在度假村和一帮高中生一起当收款员,后经父母关系到一大公司当打字员。计算机软件专业?一辈子也用不上了!没有学历,处处难行。过去可以到工厂搞设计,现在大专毕业想当个手机厂线上检测员——中专生的职业,挤破脑袋。
    本科想干博士生的工作?开玩笑呢,博士在塔尖上,本科生被压在塔基上,你再有才能,谁知道你是谁,谁让你干?谁给你机会?博士生满大街都是,被压在塔底的本科生算什么?早被茅草淹没了。谁都说自己有特殊才能,可是没人看得见,谁知道真的假的?

哈,瞎聊,对那些不屑于硕士博士学位的本科生发表一番议论。“不是我不行,是博士团队太蠢。”被人压在塔底还自我安慰?来真格的给了冒尖的机会又不响应露一手;真如Hot大叔所言:只说不练,一个原创都没有,什么都是“一句搞定”,实在是误导菜鸟。

不管他就是。

楼主:
书上写的都是荒唐混乱的逻辑思维,唯有所长Hgear 明白人。

其实26楼一级菜鸟的正确观点书上讲过了。本来一级菜鸟很精彩的帖子,让highgear 宠物出来嚎叫装明白,摇尾时机没掌握好,拍马拍错了。——所长也亲自跳出来了?
书上写的很清楚:

3、  鸵鸟算法
最简单的方法是象鸵鸟一样对死锁视而不见。对该方法各人的看法不同。数学家认为不管花多大代价也要彻底防止死锁的发生;工程师们则要了解死锁发生的频率、系统因其他原因崩溃的频率、以及死锁有多严重,…… 那么大多数工程师不会不惜工本地去消除死锁。

                           摘自——……

          如果两个或更多的进程无限等待一个只有其中某个进程才会触发的事件时,死锁就会发生。从原理上来说,有三种处理死锁的方法:
• 采用一些协议来预防或避免死锁,确保系统永远不会进入死锁状态。
允许系统进入死锁状态,检测死锁,并恢复。
• 忽略所有的问题,并假设系统中永远不会发生死锁。这种方法为被绝大多数操作系统所采用,其中包括UNIX。

                             摘自——……

可惜,一级菜鸟很好的帖子被highgear 搞黄了。到底谁荒唐混乱的逻辑思维?是坦尼鲍姆,还是Silberschatz ?还是中国的 所长highgear?  贬低他人并不能抬高自己,所长真是越老臭毛病越不改。 呵呵:
“外国人写的P都是香的……”
“不是我highgear 所长写不出来,是外国人写的太差,荒唐混乱的逻辑思维,概念混乱……”

    那时,恐怕可笑的就是中国的……。我怕同学骂我“跳梁小丑。”

如果 highgear 所长跟着冷漠后面互联网上能查到,才是对冷漠最大的讽刺。可惜,这次他没查到。卖弄自己没卖弄成。只好瞎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