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哪位大侠用过virtex-6?

楼主(2010-08-11):
坛子里哪们大侠用过XC6VLX130T-1FFG1156C,现在这个芯片什么价格了?

网友A:
这种片子的价格,跟用量有很大关系。
你还是直接打电话找安富利的代理问吧。。。

楼主:
问过安富利,价格很高,也联系过北京和深圳的其他一些供货商,价格很不一致,所以,很想请教一下,真正用过买的大侠,真实的价格如何?

网友A:
现在V6量产了吗?
什么应用非要用V6?也可以考虑用V5,待开发成熟了,V6也大规模量产了,再向V6移植?

楼主:
v6已经量产了,V6里面乘法器很多,比V5多多了,另外支持DDR3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是V6本身的问题,可是你的需求真的就非要V6不可吗?
问题是,多多少算多啊?得看你的应用用多少了。。。据我所知,就北京这边来说,目前用V6的做出产品的,还主要是个别大公司。现在用V5的还是更多的。。。
V6最小的LX75T,DSP块的个数是288个,跟V5的SX50T相当;而V5SX95T的DSP块有640个,跟V6的LX195T相同。LXT和SX不是一个系列的,价格有差别,同型号的,SX的比相同规模的LXT的要贵很多。但是V6刚出来,跟V5不同型号比,不好说就多有优势。。。
V5也可以跑DDR3。关键还是看你的设计需要的带宽。

楼主:
1、v5sx95t价格很高,比V6 130T高多了。
2、因为开发起来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半年到一年左右,开发完成后市场上V6已经很多了
3、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得给客户预留很多资源,留多少得看客户的需要,也就是客户还有二次开发的问题。所以,我们打算用130T,并且与240T及其它的FPGA引脚兼容,到时升级方便。

楼主:
现在V5的价格是比较不错了,110T国内存货很多。

网友B:
没用过,价格在2万左右

楼主:
看来drentsi是国有大企业或很有钱的大企业了。
130T没有那么贵。不过,我不知道低价。

网友C:
用virtex6做的设计一般比较复杂,附加值也高,从趋势来看肯定比V5越来越便宜。价格可以问问代理,差别应该不大吧!

楼主:
问过安富利.

网友D:
用过Cyclone I的飘过

网友E:
只用过cyclone ii spartan ii/iii,捎带体验过spartan 6

网友F:
见过V2的飘过

网友G:
现在代理商也就安富利和科通,所有其他的代理商都不是正规的,片子出问题是不保的。

用量小,片子贵,很多。先预估一个life cycle用量报给代理,而不要说这次我买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