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载NFS根文件系统

楼主(2010-08-11):
NFS, TE, tc, pc, ST
小弟在对友坚6410开发板进行NFS根文件系统挂载时,设置完成后,复位重启开发板,内核启动后,DNW终端里显示:
TCP cubic registered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1 part 20 variant b rev 5
s3c2410-rtc s3c2410-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24 05:44:27 UTC (948692667)
IP-Config: Device `eth0' not found.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202.113.70.157
OK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挂载成功吧,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A:
IP-Config: Device `eth0' not found.
很清楚,没找到以太网设备,要么检查一下硬件,如果硬件没问题,就去看看内核里面有没有选上以太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