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I2S音频接口的ARM有那些选择?

楼主(2010-08-11):
是单芯片系统才好,主要是产品比较小

网友A:
atmel的arm9带,其他的貌似基本arm9就带。

网友B:
NXP的LPC1700系列、LPC313x\LPC314x等、TI Stelleris系统LM3S9b92(刚出不久)都行

网友C:
Stelleris系列里选个吧,我最近也有个项目想选它,咱们一起用,出啥Bug也好有个讨论的。。呵呵

网友D:
STM32也有啊

楼主:
试用一下Stelleris和STM32

楼主:
用STM32的16bit的SPI端口读取ADC的音频数据有应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