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0-08-11):
用MCS-51单片机的一个I/O口来控制一个场效应管的栅极,可以直接连栅极吗?
是否需要限流电阻或者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A:
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docin.com/p-32247219.html#

网友B:
不需要限流,也不需要上拉下拉,但需要注意51单片机I/O口是弱上拉,电流仅几十uA,故MOS管开通相当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场效应管输入端有10M次方的输入电阻,无需限流电阻,它是一个电压控制型元件,输出为电流形式输出。衡量MOS管的放大能力为Ids/Ugs.

网友D:
我觉得限流电阻不需要,MOS就是高阻的
但是因为I/0的输出电流很小,加个上拉电阻更好,不然的话MOS管可能是不会通的

网友E:
关键看MOS管的源极接哪里,源极不接地,I/O口可能控制不了
不需要串联电阻
上拉下拉看I/O口特性

网友F(2011-10-04):
做着玩可以不串电阻。

网友G:
MOS是電壓型器件,打不打的開看Vgs;
不過總要把應用場景說一下吧?開關頻率?PMOS/NMOS。
問的不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