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计的气泵控制

楼主(2010-08-11):
血压计气泵打气时,需要实时显示当前的压力值。血压计的气泵通过一个导管接至塑胶漏气阀。这个塑胶漏气阀是否可以控制气泵在一定速率下匀速充气?如果不可以,如何实现这部分的设计。

网友A:
气泵电机恒速运转就可以了,压力增加率也无需绝对均匀,只要别太快或太慢即可,一般采用恒压驱动气泵电机,放气阀则是在气泵停止工作后才开启的。

网友B:
这玩意原来是这样工作的。一般血压计成本做下来是多少钱呀

网友C:
持续补压这种,成本做下来应该在RMB50多。

网友D:
呵呵,看你做什么样的!如果是监护仪上的,50元绝对不行!若做家庭用的50元还有的赚!要匀速充气,可以对直流电机进行PWM控制!那个阀门是放气用的。监护仪上有两个放气阀,一个是测量中进行阶梯放气用的,另一个在测量结束或意外过压时快速放气,以免对患者造成伤害(特别是新生儿)

网友A:
高档一点的家用/门诊电子血压计也会配两个放气阀门,其中的测量阀门还可以做开度控制,这样的血压计比较准,成本自然会较高些。

网友E:
这个准不准?

楼主:
什么是开度控制啊?

网友A:
就是指阀门打开多大,想想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