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使用Nor Flash启动Nor Flash片问题

楼主(2010-08-11):
环境说明:AT91SAM9260
分析描述:自己做的AT91SAM9260板,没有使用DataFlash也没有使用NandFlash,而是使用的Nor Flash,该怎么烧写Boot文档到Flash?

解决办法:
由于ATMEL的SAM-BA不支持Nor Flash所以客户如果使用了Nor Flash可以有以下有两种方法烧写Nor Flash(不建议客户使用SAM-BA不支持的Flash):
1.使用编程器,把二进制文件烧入Nor Flash然后再焊接Nor Flash到PCB板。
2.写一个内存驻留程序充当Flash Programer 通过现有的调试器比如AXD把
把二进制文件下载到内存,然后使用驻留程序写入NOR Flash.(程序代码可以到百特的FTP上下载,程序名称是:AT91SAM9260-FPGM.rar)

网友A:
只有自己解决了。按AT91-ISP文档的要求自己扩展吧。
ATMEL这点做得确实不厚道,提供了NORFLASH启动,官方软件却不支持NORFLASH烧写。

网友A:
这是我找到的9261s的monitor和TCL script(用在sam-ba 2.4),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B:
NOR FLASH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C(2012-08-17):
学习从Nor启动...

网友D(2013-09-17):
引用 网友C:
学习从Nor启动...

我也是正学Nor Flash呢,新手,可以交流交流吗,我的芯片是JS28F320的

网友E:
不得不说,两个方式烧写norflash都不简单!

网友F:
学以致用

网友G(2015-06-24):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找到的9261s的monitor和TCL script(用在sam-ba 2.4),看看有没有用?

有个norflah的型号和硬件连接图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