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的分析

楼主(2010-08-11):
这个电路试怎么驱动继电器等器件工作的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IN是高电平,OUT就是低电平输出,继电器就吸合
IN是低电平,OUT就是低电平输出,继电器就断开,然后通过COM和OUT之间的二极管续流。
我不了解太多,再看看。

楼主:
详细点分析  用参数的那种

网友B:
IN是低电平,OUT就是低电平输出,继电器就断开,然后通过COM和OUT之间的二极管续流
------
改为
IN是低电平,OUT就是高电平输出,继电器就断开,然后通过COM和OUT之间的二极管续流.

com接高,com与out之间接继电器线包,把图画一下就明白了,二极管是续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