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5過時了?

楼主(2010-08-11):
3525  PWM生成驅動DC-DC變壓器是不是過時了。現在是不是有什麽新的IC代替

网友A:
新的型号当然有,但绝不能说3525过时。

网友B:
不存在过时的说法,看你要求而定。

网友C:
3525算是电压型控制芯片的代表作了吧,现在喜欢用的人还大有人在,这个主要和工程师的习惯有关。现在当然有很多集成了很多功能的IC,但是这种最基础的IC才是最能学到东西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型控制芯片還有哪些比較好的呢,能不能說下。

网友C:
比如,TL494,还有集成开关管的小功率IC MC34063A等等

网友B:
494算是最经典的方案了。

楼主:
TL494好像穩定度不太夠,我也沒用過,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SG3525和TL494個自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麽,有那個前輩指點下。

网友D:
只有适合的方案,没有过时的方案

网友E:
TL494的缺点就是不能直接推动MOS管,3525的缺点就是少一个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