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直流耦合信号中提取直流分量?

楼主(2010-08-11):
在信号采集系统中,为了让直流耦合的输入信号达到ADC的要求,需要将直流分量与交流分量分开,分别用ADC转换,送到DSP里再合成。请问在电路里怎么样才能提取出信号的直流分量(也就是它的直流电平)与交流信号分量分别转换呢?谢谢!

网友A:
直流就用滤波,交流用耦合

楼主:
2# zjp8683463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怎么滤波和耦合?就用电容吗?

网友B:
你首先要知道交流成分在怎样的一个频率范围内。知道了这个用低通滤波器就行了

网友C:
何必那么麻烦,任何插入环节都可能导致误差,直接送入AD就是,AD可用单端输入,前级将电平调整到需要的范围就可以了,交直流分量可以轻松用软件识别。

网友B:
何必那么麻烦,任何插入环节都可能导致误差,直接送入AD就是,AD可用单端输入,前级将电平调整到需要的范围就可以了,交直流分量可以轻松用软件识别。 ...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是软件上动手脚了,不是硬件的问题了。LZ听“chun哥”的吧;P ,首先顾精度

网友D:
软件处理,比硬件处理成本低得多,而且容易适应各种不同情况。
别说区别直流成份与交流成份,就是交流的各次谐波成份大小也很容易计算出来,只要你的AD够快。

网友B:
再用DSP作FFT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