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11):
我的目的:当设备检测到异常情况时马上发送一个彩信给某手机,手机只需要点击此url地址即可实时监控现场情况。  问题出来了: 彩信走的是APN1,实时监控则是APN2。 系统断开一个ppp连接切,重新拨号到第2个连接,前后可能都已经超过10秒了,非常不实时。

请问大家::
(1)有没有一种好的方法解决以上问题

(2)手机能识别短信(非彩信)中的url地址吗?若这样的话完全不用切换APN,较实时。

楼主:
或者说::哪些厂家的3G模块支持 “多个端口,多个拨号连接”的,若能这样也很简单实现以上需求。

网友A:
彩信是已经把文件放到运营商的服务器上的,手机是不需要跟你的设备打交道的。

如果你是想把设备做成服务器,让手机通过以太网去访问,最好先问一下运营商是否支持这种服务(技术上上是支持的,但是有没有提供给你就不知道了)。

楼主:
设备作流媒体服务器(公网IP),手机直接访问即可。

你回答的未能排除我的疑问,还是很感谢。

网友A: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手机而言,你的设备和www.sohu.comwww.google.com没有什么区别。

也不一定非得是彩信,现在很多手机都能自动把普通短信里合法的链接字符串(例如www.google.com)识别出来,并添加下划线,你只需点击一下就会自动在浏览器里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