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套同样的无线系统在同一地点工作的疑问

楼主(2010-08-11):
(无正文)

网友A:
我觉得不能,能就怪了!

网友B:
频率不同就可以了,无线通讯的互扰条件是“三同”——同时、同地、同频,有一“同”不存在就不会发生互扰,而针对楼主帖中所及,同一地点是肯定的,同时操作也不能避免,只有靠不同频来实现了。不过无线鼠标的发射功率很小,这就意味着“同地”的范围不大,“同地”指无线信号的有效覆盖范围,也正是因为无线通讯存在“三同”互扰的物理现象,所以必须规范无线电设备的使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明白了

网友C:
可以分式复用的.

楼主:
可以分式复用的.
引用 网友C:

又不懂了。:dizzy:

网友B:
不是分式是分时,但楼主的情况“分时”实现的成本很高。

楼主:
哦,原来是分时!

网友D:
频分复用,时分复用。

网友E:
核心就是要找到不相关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很多,时分、频分、码分、空分……

网友F:
LZ应该去看看通信原理

楼主:
LZ应该去看看通信原理
引用 网友F:

呵呵,既没能力也没精力去研究那些玩意儿,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应用,以前通信时一直发送数据,这样两套完全相同的产品放一起时就没**确地接收数据了。
根据各位的提示,我现在改成只有数据改变时才发一段时间的数据,这样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很少了,用户能接受了。

网友B:
把你产品中的无线信道设置成不同频率即可,如果不支持,换能够支持的就是。

楼主:
把你产品中的无线信道设置成不同频率即可,如果不支持,换能够支持的就是。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产品频率是固定的,不可设置,已经批量生产了。
以后高端一点的产品会考虑用CC1101之类的模块,几套系统同时工作时用不同的频率。

网友G:
采用不同的频率即可。而且可以使用跳频来实现抗干扰。一般的鼠标设计中,都会采用跳频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