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转RS485芯片型号

楼主(2010-08-11):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芯片芯片好像没有吧,要转的话要用一个既有USB又有串口的芯片做个转接

楼主:
通过USB转RS232再转RS485?请问谁有类似这方面的参考设计?

网友B:
没有直接的USB转485芯片,用USB转串口桥片配合485接口片即可实现,楼主去看看USB转串口片的手册以及485接口片的手册就应该会了。

楼主:
请问一般常用的485电平转换芯片有哪些?

网友B:
75176、75LBC184、MAX485、MAX1485、MAX487……

楼主:
有没有人有这方面设计的线路参考啊?

楼主:
市面售的RS485产品是不是一般都是DB9接口的?

网友B:
串口转485的模块多为DB9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