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C51遇到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10-08-11):
[BL51连接器]
增加了RECURSIONS指令(缩写RC),它允许您指定在连接器退出前最大数量的递归调用。

要使用这个指令,请在连接器命令行或μVision2的Misc框输入下面的语句:

BL51 test.obj RECURSIONS (100)

我写入了
BL51 MAIN.obj,STARTUP.obj RECURSIONS (100)
为什么提示
*** FATAL ERROR L204: INVALID KEYWORD
    POS: 59
    L\C51\BIN\BL51.EXE STARTUP.obj, MAIN.obj TO tft124 RAMSIZE (256) BL51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无效的关键字。

楼主:
是啊!但我看不出来那个是无效的关键字。

楼主:
原文
µVision   Options — BL51 Misc — Misc Controls.
Example   BL51 MYPROG.OBJ,A.OBJ,B.OBJ RECURSIONS (100)

楼主:
解决了
µVision   Options — BL51 Misc — Misc Controls
直接输入:
RECURSIONS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