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多中断一问

楼主(2010-08-11):
stm32的10-15号中断线条公用一个中断处理函数。请问下面哪种写法好 或者是对的 为什么呢。
一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clear flag... do something..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cllear flag... do something
}
}

二: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clear flag... do something..
}
  else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cllear flag... do something
}
}

中断很频繁的时候 1会引发IWDG复位,我是在应用程序踢狗的。 本人菜鸟。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

}

网友A:
2个都可以,哪个适合就是哪个好,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B:
都可以的

网友C:
你觉得哪种适合你的就是好的

网友D:
一般来说“一”更好点,因为在进入中断函数EXTI15_10_IRQHandler时,EXTI_Line11和EXTI_Line10中断可能都发生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stm32f101vb用在智能小车,我用左右轮测速功能,左右轮子每走1cm会产生42个中断,一秒钟左右轮各会产生2000左右个中断,加上5个红外遥控接收头。不停的有信号中断进来,加上systick的中断,相当于每毫秒会有6-7个中断。
这么多中断可能真的太频繁了。 才导致死机的。 我只能偶尔去用测速功能调速一下 。 不然跑10几分钟就挂了。。。

楼主:
如果我把串口中断打开了 好像更容易引起看门狗IWDG复位。 我是在应用程序里踢狗的。

网友A:
谢谢大家, 我的stm32f101vb用在智能小车,我用左右轮测速功能,左右轮子每走1cm会产生42个中断,一秒钟左右轮各会产生2000左右个中断,加上5个红外遥控接收头。不停的有信号中断进来,加上systick的中断,相当于每 ...
引用 楼主:

这么多中断,应该是算法设计的不好,;P

网友E:
我习惯“一”的写法

网友F:
都是对的,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