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桥式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10-08-11):
刚刚在自学使用multisim仿真,但是在示波器使用上有点问题望高手指点下!万分感谢!!!

上图是电路的连接图

上图是波形图,电路是一个典型的单相桥式整流为什么输出端波形发生了变化呢?
有人说是要设置静态工作点,不过我觉得交流电压是从0~24v的,当到达负半周时一开始是不能导通,但是当大于0.6V时不是又可以导通了吗?在这里不是就不需要设置静态工作点了吗?而且这里是交流电,也不好设定静态工作点吧?因为不同的相位导通的二极管不相同。这是我的理解希望大侠们多多指点!大学主要学的数字电路跟编程,现在刚找了个做模拟电路的工作,好多东西不懂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啊!!!

后来我将电路的二极管进行了修改,如下图:

所得的波形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还不是正确的波形: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呗。

网友B:
楼主:
你的第二图示波器未接地,第一图示波器接了地,但地线并非负载的一端。
示波器显示完全正确,一点错也没有。

楼主:
示波器是不需要接地的,我也发现了错误,我的接地将电源的负半轴短路了,所以显示为一条直线,可是我改正后(在接地与交流电副端串联一个二极管,并且使其反响偏置)可是负半轴输出波形还是一条直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我的目的就是验证下单项桥式整流的.........

网友B:
4楼:
不是“单项”,应该是“单相”。
仿真时示波器是否需要接地,你的认识完全错误,而且错得很离谱。本来,这是初中物理里面就要讲到的问题。
你的改正更是不可思议,串联二极管干什么?
改正,应该是第二图中将接地符号(图中只有一个,不会造成误解)从信号源下端移到负载R2的右端。此时示波器不能看信号源两端电压,如果要看,必须另用一个示波器。

楼主:
我想说的是你有用MULTISIM吗?这个软件中是不需要接地的,它默认的副端就是接地的!还有,我串联一个反向偏置的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当电源变为下正上负时电源被短路根本不会流向R2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算软件有这样的功能最好也给它接地,这是一种习惯,跟电打交道理解地线很重要。第一幅我查了下数据手册,3N255反向击穿电压是200V,而你加了220V交流信号源,所以问题可能出在这里,若是实际情况整流块早就烧掉了。早好好检查下原理图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电路很简单的说

楼主:
你的提醒很好,非常感谢!经过分析,我也发现第一个二极管是不行的,我在第二幅图中已经改正过了并且将电源电压调低了。因为刚刚使用MULTISIM为了研究下才找了个熟悉的电路来试验下的,谁知道就没能通过。

楼主:
经过分析,我发现可能是这个原因。电源的负半周并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正负端对调,而是电源的正端变为负电压,因此其负半周电流流向应该如上图所示那么二极管就被反向偏置而截至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没有multisim高手帮忙解答下啊!!!

楼主:
经过修改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网友B:
10楼:
这是通道B的波形,通道A看到正弦波形了吗?
顺便说一句:变压器不是必要的。

楼主:
通道A不是真正的正弦波,是负半周波峰降低了很多的正弦波。变压器的确可以拿掉,这里加变压器一开始只是为了确定电流的交替变化而已,确实可以省略。不知道你能不能给个通道A输出时正弦波通道B为如上波形的电路?

网友B: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个通道A输出时正弦波通道B为如上波形的电路”
这句话,我实在看不懂。

网友D:
呵呵,楼主看看这个是你想要的波形么??
其实楼上几位高手说的很对的,是你示波器接地的问题呀,
楼主要虚心啊,哈哈。。

网友B:
14楼的图,若用到实际电路中会出问题。
实际的示波器,无论有多少输入输出端,其“地”在示波器内部都是接在一起的,而且与示波器外壳相联接。
14楼的图,通道A的“地”接标号为2的线,通道B的“地”接标号为0的线,这在仿真时并无妨碍,但若是实际示波器,则会把标号为2的线与标号为0的线短路,即将整流桥右下二极管短路。在实际电路中,将烧毁整流桥,进一步烧毁变压器(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实际示波器要看具有共模电压的差动信号,必须使用两个通道并选择差动模式,或是使用差动探头。绝对不允许示波器的几个“地”造成电路短路。

楼主:
我的表达能力可能欠缺了,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给个正确的图能够得到14楼给的波形?你确实是高手,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刚学着使用MULTISIM的,我可定会很谦虚的向各位高手学习的。对于你说的接地的问题我看过资料,在这款软件中示波器是不需要接地的,它的接地端就是它的外壳。这在很多器件中也是有的。还有你的电路如果加上其他负载是得不到你给出的波形的。

网友D:
14楼的图,若用到实际电路中会出问题。
实际的示波器,无论有多少输入输出端,其“地”在示波器内部都是接在一起的,而且与示波器外壳相联接。
14楼的图,通道A的“地”接标号为2的线,通道B的“地”接标号为0的线, ...
引用 网友B:

好吧,是有问题,多谢,呵呵。。
那就只能用两个示波器了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我是刚学着使用MULTISIM的,我可定会很谦虚的向各位高手学习的。对于你说的接地的问题我看过资料,在这款软件中示波器是不需要接地的,它的接地端就是它的外壳。这在很多器件中也是有的。还有你的电 ...
引用 楼主:

是不用接地不假,但是是个习惯嘛,你看人家multisim自带的例程有不接地的么!
跟负载会有关么?电容么,那肯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便是自带程序。至于你所说的电容么,那肯定的了......由于理解能力有限还未能领悟!如果说连负载都不能带的话我感觉这个电路设计也没必要了!

网友D:
啊,那你以后别接了,哈哈。。
怎么带不了,哪带不了负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L 我的意思是带负载波形发生了变化!

网友E(2012-02-08):
15# maychang 前辈,如果真用示波器测,可以把示波器接地插头剪断吧?。

网友F:
楼主  你个小屁孩  还敢跟maychang老大叫板  真牛

网友G:
慢慢摸索吧,相信你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H(2012-07-24):
波形是不对的,全波全桥整流,示波器测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