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通信基站远程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11):
考虑2~3KM的供电距离,局端DC48V转DC380V后传输,远端DC380V转DC48V供设备,请问远端负荷在100W~1200W变化的情况下,考虑线路损耗20%,现有电源技术能做到的综合损耗大概是多少,分别对应最大及最小负荷,谢谢!

假设局端升压设备功率2000W一台,远端400W一台(根据负荷配置,IP65),暂不考虑防雷,能否估个合理的市场参考价格?谢谢!

网友A:
直流远距离
我 用交流  传输

网友B:
如同楼上,能否把转直流放到基站里面?

建议咨询下春阳老师,通信方面他很厉害。

楼主:
嫌分少了?这样怎么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