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01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11):
STM8L101比较器有没有内部参考电压,可不可以设置,最低能设置到多少还是只能用外部参考电压TSSOP-20没有外部参考电压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怎么说的?

楼主:
手册没看明白。只知道TSSOP-20没有外部参考,不知道有没哟内部参考?

网友A:
不可能没有说吧?你看的什么手册?

网友B:
手册没看明白。只知道TSSOP-20没有外部参考,不知道有没哟内部参考?
引用 楼主:

STM8L101的比较器确实比较奇怪,TSSOP-20没有外部参考,根据它的手册(Reference manual)此时使用内部参考-其实就是地。
手册中这么说:
The voltage reference can be internal (comparison with ground)
or external (comparison to a reference pin voltage).
为了能跟地电平比较,外部输入需要输入负电压(最低-0.25V)或者正电压(可到Vdd)。从电路实现上说,输入负电压很麻烦。

网友C:
手册上是有这方面的说明的

网友D(2020-05-07):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应用笔记看看:使用STM8L101xx的比较器实现一个简单的ADC

ST网站上还有代码:http://www.st.com/m ...

stm8l101f3 比较器没有外部参考引脚,内部参考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