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问题,救命啊!!!!

楼主(2010-08-11):
(无正文)

楼主:
补充,如果将参考电压提高到几毫伏,输入电压为零时是可以输出低电平,但几毫伏的电压怎么来呢?纠结啊!!!!

网友A:
几毫伏的电压,稳定性要求不高的话,两支电阻从为比较器供电的电源分压,要求稳定性很高的话,用一支TL431先稳到2.5V,再用电阻分压。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试好后希望LZ把图贴上来,一起分享下。

网友B:
可以用一个运放就可以了吧,LM339之类的。过零比较器。若是开环的话输出接近电源电压,输出端稳压二极管接地稳压输出,或者用maychang说的,输出用TLV431稳压输出。

楼主:
比较回路.rar (644.3 KB) 自己做的正向迟滞比较回路,有一点还不太明白,输出端加电阻和Vcc接的作用是什么?电阻怎么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