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dtmf与电话线降压

楼主(2010-08-11):
我在网上有看到说,发送dtmf信号之前需要先降低电话线两端的电压,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该怎么降压呢?先谢谢了

网友A:
不能叫什么“降低电压”,太外行了,电话终端要工作首先必须摘机,终端摘机时的阻抗大幅下降,而电话线路采用的是电流源供电,这时的摘机电压相比挂机电压当然降低了很多。楼主首先应该去看看电话原理方面的书籍、资料。

楼主:
我是第一次接触电话机,所以什么都不大懂。话说电话机需要摘机才能工作,可为什么来电显示的时候是在挂机状态下呢?

网友A:
来电显示的信息加在铃流之间,之所以要这样是为了和以前的系统兼容,非来电显示的话机接在来电显示的电话电路上不会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