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问题:header引脚标号

楼主(2010-08-11):
在protel中为自建元件加pin时,有两个属性,一个是display name,一个是designator,我学到的是:其中display name 是可有可无的,主要起文字注释作用,没有电气特性,一般在元件框内部表示引脚名称,designator才是重要的,因为它与pcb 封装的引脚是一一对应的。

但是为什么元件库中那些header,con等元件,其引脚序号都标在display name的位置上呢,即在元件内部(如下图所示),而designator上却没有标号。那它是怎么跟封装的序号对应的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太菜了,呵呵,不知道怎么突然想到了,求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楼主:
太菜了,大家都不愿说了吗。。。

网友A:
不是很熟悉protel.只会allegro的路过

网友B:
你不觉得这样好看点吗?
反正显示只是给人看,
对于软件而言显不显示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这个意思,跟好不好看没有关系,因为软件的作用就是让管脚号跟Pcb的号对应啊,没有管脚标号的话怎么跟pcb对应呢?(我的意思是说那元件里面的1,2,3,4不是管脚号,是没有电气意义的)

网友B:
管脚标号是可以隐藏起来不显示的,有些IC甚至电源管脚都隐藏了。

你最好自己画一下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