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5V继电器怎么用

楼主(2010-08-11):
如题  TQ2-5V继电器怎么用  看了几遍DATESHEET也没看出来那几个引脚怎么接
如图:
  呃 希望哪位有时间帮忙指教下  谢谢^_^!

网友A:
晕倒,继电器图看不明白?
是脚太多?对照图纸慢慢来看,图中画了个类似电阻的就代表线包,2端供5V点,应该可以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至于公共触点,对照图上看吧,
在就是拿万用表吸合的时候量通断吧,你会找到常开 常闭触点的。

网友B:
首先,楼主要根据继电器实物上的印字正确的在器件手册中找到对应的型号,TQ2继电器有多种管脚定义,而且线包有极性要求,不可搞错。从楼主给出的照片看应为基本型,但照片不够清楚,需对照器件手册最终确定。另外,用万用表测也很简单,先确定线包,线包是有一定电阻的,触点则是直接导通的,可以轻松区分,俺老汉当年用过不少TQ2-5V继电器,就是自己测出来的。
1、10脚线包,1+10-;2-3、8-9常闭;3-4、7-8常开。

网友C(2020-08-21):
路过问下,这种继电器一般用在什么场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