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灵异事件

楼主(2010-08-11):
我在数码管上跑了一个小时钟程序,程序没有问题,显示正常,可每过5分钟,数码管会熄灭,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用USB供电,我的程序加了断电保护,上电后可以继续走。)

网友A:
真有趣,竟然这样还敢自评:程序没问题,显示正常。

网友B:
所以才叫“灵异事件” ;P

换MCU, 看是否有虚焊接,芯片是否过热,上源码看看。。。

我用的开发板测试IIC EEPROM,LED数码管跑计数连续15小时都是没问题。。。
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 ... rty=0&ClassID=0 :)

网友C:
还真灵异,我用洞洞板搭的都能跑一星期,你居然5分钟就OVER了。

网友D:
哈哈.鬼才信呢

网友E:
呵呵,要么硬件有问题,要么程序有问题
如果真的是每5分钟就挂,那估计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F:
测量一下数码管刚刚熄灭时的系统供电电压,如果正常,那肯定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G:
分析问题,要先粗略,再细化。

比如,你该先确定,问题是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

网友H:
5分钟这么精确,看的怎么这么像闹钟呢

网友I:
你看看你的板子是不是数码管位选跟你写的数是不是占用相同的管脚了,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当时间走到某个时间时,数码管都不选择,所以不显示,但时钟还是在走。。

网友J:
最好开源。

网友K:
我在数码管上跑了一个小时钟程序,程序没有问题,显示正常,可每过5分钟,数码管会熄灭,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用USB供电,我的程序加了断电保护,上电后可以继续走。)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自己说了算

没有谁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L:
你把程序发上来就行了

网友M:
要是怀疑数码管有问题,可以拿电源直接点亮。要是怀疑单片机有问题,就写个简单的程序来测试,我觉得是软件的问题大些。

网友N:
数码管被内置了MCU

网友O:
莫非楼主直接抄的源代码,其中有一段闹钟程序没注意。。。。

网友P:
LZ不敢现身了,呵呵。。。

楼主:
我看了以上回帖,10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我的单片机板上EEPROM的数据线和时钟线跟控制数码管的CH451的数据线和时钟线都是用的P1.0和P1.1,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分所以给了10楼。

网友Q:
外接电源试试,再看看电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