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8888与电话线的接法

楼主(2010-08-11):
哪位好心人给张具体的电路图,现在被MT8888搞得很郁闷,先谢谢!发给我邮箱也行。
    email:87965333@qq.com
    qq:87965333

网友A:
http://www.51kaifa.com/html/jswz/200601/read-4333.htm
就8888那张图,你把电话线接个全桥,出来正接图上标电话那个点,负接地,OK。
这个是不隔离的接法,调试时注意不要用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 还想问下,如果要摘机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继电器控制电话线正负两端去接一个500欧的电阻。

网友B(2021-02-19):
请问楼主有没有试过直接用直流电源供电,然后解码

网友C:
加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