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按键向pc机传输数据 但不显示

楼主(2010-08-11):
我现在用stc的单片机做了一个19按键的键盘,通过ps2口向pc机传数据,程序流程图在附件里面。
问题是现在我用示波器测试,每一次按键的波形都严格按照ps2协议的传一个字节和传一个位的时序向pc传输通断码,但是pc上就是不显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哪位仁兄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可以帮你找到具体问题:
在PC上挂普通PS2键盘启动,启动后热拔除键盘并热插上你的键盘,这时如果你的键盘能操作,说明系统未识别你的键盘,是设备初始化程序写的不对;如果这时仍不能操作,则说明你的PS2时序或键码根本就不对。热插拔时注意PC和你的键盘需要良好的接地,以免损坏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chunyang,
1.键盘往pc上发过某个字符的一个通码后,等上若干时间再发该字符的一个断码
2.键盘往pc上重复发送若干个某字符的通码后,等上若干时间再发该字符的一个断码

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因该能在pc上显示该字符的键值?

网友A:
当然可以了,通码就是按下键时发出的码,断码是松开键时发出的码,长按键就是连续发送通码,想想在键盘上长按键的反应,这里长按键的发吗有延时和速率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unyang,我的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