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s2按键向pc机传输数据 但不显示

楼主(2010-08-11):
我现在用stc的单片机做了一个19按键的键盘,通过ps2口向pc机传数据,程序流程图在附件里面。
问题是现在我用示波器测试,每一次按键的波形都严格按照ps2协议的传一个字节和传一个位的时序向pc传输通断码,但是pc上就是不显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哪位仁兄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PC启动的时候会检测是否有PS2接口的mouse或者keyboard
如果没检测到,以后收到的信号都会bypass掉

楼主:
请问mcuplayer,
1.键盘往pc上发过某个字符的一个通码后,等上若干时间再发该字符的一个断码
2.键盘往pc上重复发送若干个某字符的通码后,等上若干时间再发该字符的一个断码

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因该能在pc上显示该字符的键值?

网友A:
PC会把下面送来的Key数据流,转换成Windows的KeyDown和KeyUp消息送给应用程序
同时Windows把KeyDown和KeyUp结合起来,再产生WM_CHAR消息,并且可连发,但本质还是一个KeyDown和一个KeyUp

PC上到底如何显示,是上位机要做的,正如我们写代码的编辑器,显然不需要KeyUp消息

网友B:
McuPlayer懂的东西真多。羡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后来我用逻辑分析仪把买来键盘的波形全部抓了下来,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