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00 要怎么样才能用?[已付款]

楼主(2010-08-11):
我花钱买了NU TINY EVB - LINK ME (¥195),从网上9G-MDK-RV 资料 到 NU1XX UV4 入门 ,一部一部按着做,
点DEBUG,读内存失败,(LINK ME BUSY灯亮)
点下载,貌似成功了,重置没反应,用ICP读出来全是FF (LINK ME BUSY灯亮)

好把,生成HEX用ICP写入,一样重置没反应?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用啊?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NUC100LE3AN

int main(void)
{
int i;
SYSCLK->;PWRCON.OSC22M_EN = 1;
for(i=0;i<10000;i++);
GPIOC->;PMD.PMD0=1;
GPIOC->;PMD.PMD1=1;
GPIOC->;PMD.PMD2=1;
GPIOC->;PMD.PMD3=1; //IO led
GPIOC->DOUT = 0;
while(1);
}

以前用PIC和AVR都是一点就亮的,现在用个CM0还真见鬼,大家帮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DrvSYS_SetHCLKSource(0);加在SYSCLK->WRCON.OSC22M_EN = 1;
加面试时!

网友A:
如果是内部时钟应该是DrvSYS_SetHCLKSource(4);

楼主:
int i;
        /* Un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UNLOCKREG();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lble */
    SysTimerDelay(5000);

        /* HCLK clock source. 0: external 12MHz; 4:internal 22MHz RC oscillator */
        DrvSYS_SetHCLKSource(0);
    /*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LOCKREG();

        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HCLK_DIV, 0); /* HCLK clock frequency = HCLK clock source / (HCLK_N + 1) */

        GPIOC->PMD.PMD0=1;
        GPIOC->PMD.PMD1=1;
        GPIOC->PMD.PMD2=1;
        GPIOC->PMD.PMD3=1; //IO led

        while(1){
        for(i=0;i<3000000;i++); GPIOC->DOUT = 0; /* switch on LEDs      */
    for(i=0;i<3000000;i++); GPIOC->DOUT = 15; /* switch off LEDs         */
        }

以上代码通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