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IUSBD12调试问题!什么反应都没有!

楼主(2010-08-11):
根据资料,设置USB地址,端点使能 之后,LED应该亮,不亮怎么办!

设置USB地址,端点使能,连接USB之后,会使能U+的上拉电阻!我测了,根本没有上拉!

没有示波器,测了一下CLKOUT 电压在2.5V左右,是不是代表芯片已经上电,并工作正常了?

我设置了暂停的函数,执行完一个USB操作,就执行暂停函数,等待我按键!利用暂停测量了A0,USB_WR,USB_DR,USB_DATA上的内容,都输入正常,该0的时候就是0,该1的时候是1!

我下一步该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A:
查查电路,是否与评估板的一致。然后用评估板的程序,测试一下结果。

这个片子出的早,对外围的电感、EMI等要求高,难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低速设备,还是全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