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批量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0-08-11):
我在psos下书写了基于cypress的sl811驱动程序。
每次bulk写扇区,中间必须延时,这是为什么,这样不是白白浪费了带宽??

楼主:
不同的u盘延时不同,怎么处理好。

网友A:
是为了你的U盘而延时,只要速度够快,可以取消。

楼主:
bulk传输过程中,我使用忽略同步帧SOF的命令,对一些u盘读写都是正常的,速度可以达到差不多100k   bytes每秒,但是对一些u盘读是没有问题,但是写就不行,总是得不到命令状态CSW。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U盘读写兼容性问题很严重

楼主:
采用PING-PONG   方式好像不能太多的提高速度。几乎没什么大提高,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提高了多少速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