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和插件

楼主(2010-08-11):
到底怎么解释,一直迷迷糊糊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 JET51固件怎么用的

网友A:
固件是指JET51硬件内的程序,在正确连机后,可进行操作.

网友A:
插件是指针对KEIL的程序,安装插件后,可在调试时选择中颖器件.

楼主:
这么说,固件对用户也没啥用?

网友B:
是啊,没有它们也联不上机?

楼主:
对啊,也不能进行操作?

网友A:
固件主要是保证JET51与电脑连接的可靠稳定等的

网友C:
要升级固件,要先连接好电脑,然后才能进行操作

网友D:
固件是指 jet51硬件内部控制mcu的程序。插件是指pc端keil下面安装的程序。
现在的jet51可以在下载的时候,如果发现固件不符,可以自动提醒升级。所以LZ可以不需要去管固件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比较清楚